电源师傅请进。。。神马问题?

楼主:
D1 ---D3均为IN4148二极管 ,主要是降压的目的,U1 U2为BB1117-5(-3) 适配器输入为9V1A,在测试过程中,上电后二极管超热,U1,输出只有不到1V 电流有1A,初步认为是电流过大,超过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导致很热,还有电路中没有短路情况,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电流会这么大,。。。。?铭谢!

网友A(2012-12-07):
IN4148没法通过这么大的电流吧?D1 ---D3均为IN4148最大导通电流应该在500MA以内。还有你的D1 ---D3丝印反了吗?还是焊反了?

网友B:
1A,4148?

网友C:
IN5822,稳压常用的,应该可以通过大于1A的电流

网友D:
出示一下原理图

网友E:
4148画反了,估计你也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148画反了,估计你也贴错了

没有贴错

网友F:
问题肯定不在于1n4148贴反与否,三个1n4148的反向耐压至少是神级的(对于C1和1117来说),
那么既然你强调1N4148没反,再结合C1、U1判断,那就是因为你的电路错了:
1)你现在用DC电源是外正内负的,必须改为内正外负的。
2)把三个1N4148反过来。

网友G:
还是看看1117的负载是否有短路或者自激了,空载的话4148不会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