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 1517 上电断电爆音

楼主(2012-12-07):
小弟目前做的主板用的功放IC为YD1517,上电断电有爆音,特别是断电时,爆音严重。
下图是功放的电路图和1517的爆音波形图。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提供点思路。
在此谢过了,黄色的为喇叭输出,蓝色的为mute信号,绿色的为功放的12V,红色的1517的mute脚。

网友A:
静音功能失效?

网友B:
调整下MUTE电路可能会有改善(C23接Q20-1,Q20-2接U17-8));

网友C:
上电、掉电过程的爆音由功放级电路的设计和元件参数决定,当输出级存在参数不对称时就会出现,如果输出电路是基于IC的,可以看看是否存在静音使能端,用比较器控制静音使能端有可能解决,但具体也要看功放IC的内电路,另外的方法就是在扬声器回路加电子开关,由电源电压控制其动作,电压跌落过门限时断开扬声器回路即可。

网友D:
另一个版面里也有个朋友在说这个事情,建议楼主搜搜SGM8903的规格看看,还有DRV603也是相同功能的芯片,内置charge pump产生负压,可以单电源供电下以0轴处理音频信号,彻底解决Pop声问题,目前除了ST外,其他STB的参考设计上都是采用SGM890x系列的芯片来处理音频的预放大。

网友E:
加个开关管,让上电和断电时开关管打开把到喇叭去的信号短路到地。

网友F:
将R505于R508互换下,AC掉电mute电路需要检测哪组电压掉电速度最快。
另原理设计有点问题,AC掉电mute电路,需要把pin8脚拉到0-2V(standy),而不是你图中的3.3V-8.8V(mute),可以参考datesheet.
需要再添加组3904拉低pin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R505于R508互换下,AC掉电mute电路需要检测哪组电压掉电速度最快。
另原理设计有点问题,AC掉电mute电路 ...

谢谢!!!
这个有试过,加上去之后,断电时功放输出的尖峰突变幅度会变小,但是一样可以推动喇叭,pop还一样出来,只不过声音会变小些。

楼主:
因为1517只要在上电后,在输出的耦合电容的靠近IC端存在一个1/2VCC的直流偏置电压,在突然断电后,IC内部没有回路可以泄放,只能通过喇叭到地,泄放时,会推动喇叭,产生pop音,目前正在的想法就是想将该pop音降低点。在输出端加控制电路提供泄放回路,不但会增加成本,而且现在试验了,无改善,不知道是否电路参数不对。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