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推荐一款3个锂电池串联充电芯片

楼主(2012-12-07):
要求具备均衡充电,电池容量2000mAh,小体积贴片封装。谢谢!

网友A(2013-01-15):
推荐楼主去 TI 网站找找.
TI 主页 > 电源管理 > 电池管理产品 > 电池充电器解决方案
这里有很多选择.

网友B:
先顶起的,去TI官网的找应该有的

网友C:
顶一个   这一块没有做过  涉及到低功耗   这一块建议到ti官网上找一找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芯片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楼主  方案有了吗   有了  共享一下   呵呵

楼主(2013-02-18):
谢谢各位的关注!最后采用了由锂电池厂家内置充电板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