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导通时CE间是通路吗?

楼主(2012-12-07):
问一个幼稚的问题,IGBT在导通时CE间是通路吗?手上有一个单路的IGBT和MOS管差不多,我搭了一个简单的电路,C极接的5V,E极通过电阻接地。当G极给5V电时,测得CE间电压是1V,当加0V时,CE间电压是5V。再给G加5V,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CE间,万用表正极接E,发出短路的声音;用万用表正极接C不发出声音而是显示二极管的值,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测得CE间电压是1V时是不是意味着IGBT已经通了呢,可为什么用二极管档测时,CE和EC得出的结果不一样呢?

网友A:
IGBT 和mos都有一个反并联的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管压降很小0.3V左右,所以反向测近似短路。而正相由于驱动电压不足,正相压降偏大,所以不发声

网友B:
IGBT就是三极管,当控制极佳合适电压时,它自然就有电流流过,这时电阻上电压升高,ce间的电压就降下来了,ce之间就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 和mos都有一个反并联的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管压降很小0.3V左右,所以反向测近似短路。而正相由于驱动电 ...

谢谢你的回答。我看手册上写Vge(th)最小是3V    最大是5V不应该驱动电压不足呀,请问驱动电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