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蜂鸣器电流如何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图中三极管是放大作用,还是只是开关作用,流过蜂鸣器的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A:
三极管是开关状态
无源蜂鸣器一般为16Ω,
粗略计算,
全导通时为5V/16Ω=300多mA,输入1000KHz频率时,你得计算交流阻抗再算得电流,很烦的,木油宁这么做,一般串只电流表测一下,平均电流有100多mA,一般需串只30Ω电阻较好.
单片机驱动时,别忘了不叫时关输出,电流很大会发烫烧掉的.

网友B:
跟蜂鸣器的阻抗有关,2楼老t所言特指无源蜂鸣器,有些是则有源的,阻抗也各有不同,需要实际测量。

楼主:
谢谢二位的答复

网友C:
T叔还玩这个呀,学习了;

网友A:
01年做低频脉冲治疗仪时,偶尔发现蜂鸣器的驱动三极管怎么有点发热,要死了,那是用9v迭层电供电的呀,量了一下电流,竟有100多mA,那还了得,于是串了一只30Ω电阻,软件中把2kHz脉冲的占空比也尽量调小,这才消除了这个"隐患",哈哈,从此在俺的设计中就一直延用至今.其实电流大,声音也不见得响,要想让蜂鸣器悦耳,频率要尽量靠近其谐振频率很重要,适当调整占空比,使之电流最小,声音最悦耳.

网友D:
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我也做过一个对比,
本来无源蜂鸣器也应是1)交流,2)正玄驱动的,
接个续流管后并不是交流驱动,反向电压被钳位了,反而是用个电阻加个电容来续流有最好的音量、音质。

网友E:
这个电路前段时间还用示波器测过

三极管是工作在饱和状态的,不是放大

在蜂鸣器端加一个电解电容能使声音变大,清脆一点

网友F(2017-11-08):
请问图中的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还是起放大作用,如何判断的?

网友A:
一般

引用 网友F:
请问图中的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还是起放大作用,如何判断的?

基极有几mA电流冲进去,管子肯定进入饱和导通,处于开关状态,放大状态基极电流都是μA级的.哈哈,大概是体育老师教的电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图中的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还是起放大作用,如何判断的?

你这个电路啊,还真不一定能饱和,要看BEEP端驱动电流有多大。
实际上我用单片机驱动有源蜂鸣器时,通常都是把你图上的那个R60不接地,而是接5V电源,这样才能确保三极管饱和导通。不用这个R60上拉帮一把,遇到有的蜂鸣器,它就是不会响。
另外,像这种蜂鸣器,一致性不会很好,我经常遇到蜂鸣器电流达到200mA左右的,要希特勒!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啊,还真不一定能饱和,要看BEEP端驱动电流有多大。
实际上我用单片机驱动有源蜂鸣器时,通常 ...

上拉的话,三极管也要换一下吧,不然会一直通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上拉的话,三极管也要换一下吧,不然会一直通的吧。

不会啊,BEEP端是低电平的话,就不会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基极有几mA电流冲进去,管子肯定进入饱和导通,处于开关状态,放大状态基极电流都是μA级的.哈哈,大概是体育 ...

以前学模电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这么简单的电路也不会分析了。
测量了电路的电压值如图所示。
Ube =0.7v, Uce=0.2V,所以Uce<Ube,Q1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你的分析和我测量的结果吻合。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啊,还真不一定能饱和,要看BEEP端驱动电流有多大。
实际上我用单片机驱动有源蜂鸣器时,通常 ...

图中的R60在电路设计时做以下考虑:
beep端连接的是STM32单片机的一个IO口PB8,
在上电时,PB8是浮空状态,它的电平不确定,容易受外界干扰。
如果没有R60,当PB8电压大于0.7V,蜂鸣器就会叫。
当连接了R60,把电压拉低,不容易受外界干扰,不会乱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图中的R60在电路设计时做以下考虑:
beep端连接的是STM32单片机的一个IO口PB8,
在上电时,PB8是浮空状态 ...

开机叫一声不是挺好吗?电脑开机还滴一声呢。
不过PB8设成强推挽输出的话,不用上拉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会啊,BEEP端是低电平的话,就不会响。

是不会,电压不够导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以前学模电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这么简单的电路也不会分析了。
测量了电路的电压值如图所示。
U ...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发射级有没有电阻。没有电阻放大倍数一般就是管子的极限放大倍数就是饱和了啊。

网友F:
蜂鸣器驱动电路图:

蜂鸣器参数:

在以上蜂鸣器驱动电路图中,Beep的输入信号参数:频率是2.4KHz,高电平电压是5V。
这样的设计会不会把晶体管烧掉,因为晶体管基极电路没有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