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电平转换请教

楼主(2012-12-07):
我是用霍尔变送器输出0~5V标准信号,需要进行AD转换,准备使用C8051F020片上AD转换,但是,片山AD参考电压2.4V。
问题:0~5V输入如何转换?直接电阻分压还是再加级运放隔离呢?

网友A:
最好加级运放,注意正负电源的

网友B:
串一个电压跟随隔离一下,然后再用一个运放反向输入缩小输入倍数。可以用那种一片上有两个运放的封装,一个芯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