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求解一下这个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2-12-07):
假设这个电路集电极为输出,基极为输入。。。
然后在基极哪里再外接一个rs为5K的信号源(假设的!)
由于放大器处于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状态下。假设ui为+。那么在uo为-
由此可得If=-[(uo/R2)/uo]=1/R2
AV=UO/UI≈Uo/(Is*Rs)=UO/(Ii*Rs)深度负反馈条件下认为≈UO/(If*Rs)=1/F*1/RS
也就是说,这个放大倍数是-(100K/5K)对吗?
为了各位看字方便一点,我特意把公式的字体颜色设置得不一样。对了,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怎么求解静态工作点呢?我想先求IE,但E都直接接地的。想先求IB,但IB有跟UCE相关。请各位提醒一下我,看看怎么求解静态工作点吧。谢谢各位了。

21这次改版我刚不知道还以为进错论坛了。。。。不过很方便。:lol

楼主:
:(来个人撒

网友A:
利用Vbe=0.7V,和β计算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Vbe=0.7V,和β计算工作点

求具体流程

网友B:
设C极电压为V,则(V-0.7)/100K *(1+B) =(VCC-V)/R1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C极电压为V,则(V-0.7)/100K *(1+B) =(VCC-V)/R1

(VCC-V)/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C极电压为V,则(V-0.7)/100K *(1+B) =(VCC-V)/R1

你这个是整个方程还是只是后面哪一个?

网友D:
1.工程中可以逆向设计,先确定Rc,Ic和β。然后求得Rb
2.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认为AV≈UO/(If*Rs)=1/F*1/RS=-(100K/5K)。可惜了,本案很难达到“深度反馈”

网友E:
深度负反馈的实质就是忽略净输入量。
串联净输入电压为零,那么净输入电流也为零;
并联净输入电流为零,则净输入电压也为零。
这样,完全可以用集成运放的虚短虚断理论进行计算:
b极、e极虚短虚断:
Ui/Rs=-Uo/R2,Au=Uo/Ui=-R2/Rs=-10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工程中可以逆向设计,先确定Rc,Ic和β。然后求得Rb
2.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认为AV≈UO/(If*Rs)=1/F*1/RS= ...

那三极管如何才算深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三极管如何才算深度?

当电路参数满足AF>>1时,“深度”就够了

楼主:
那我这个电路AF是不是,A=β(UI/rs)1K/【UI/(rs+rbe)】≈β(UI/rs)1K/(UI/rs)=β1K。。。。
F等于IF/UO=100K/β1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电路参数满足AF>>1时,“深度”就够了

看起来好像错了,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度负反馈的实质就是忽略净输入量。
串联净输入电压为零,那么净输入电流也为零;
并联净输入电流为零,则 ...

三极管有个rbe。。。。。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好像错了,指点一下

这个电路的AF算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AF算一下看看。

这个电路它的AF颇有说辞。给你一个作了较大近似的简化式:AF≈β*R1/R2

如果你想深究细研,你可以请教两位当下高手:
1.HWM,老谋深算,以经典理论阐述各种基本电路著名,当为高校教授
2.xukun977,年轻有为,擅以独有视角分析“负反馈之Ro”,疑似旅美学者

至于能否受益,就看你造化了;P

网友F:
反馈深度看beta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它的AF颇有说辞。给你一个作了较大近似的简化式:AF≈β*R1/R2

如果你想深究细研,你可以请教两 ...

近似的简化。。。在数学推到中可以得到吧?

网友G(2013-10-14):
肯定不是深度负反馈啊,不能这样算的,因为开环增一不够大

网友G:
F=?怎么算?

网友G:
还是用三极管的等效模型来得方便

虽说老帖了,可也值得您来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三极管的等效模型来得方便

用正统的AF算法,误差会很大的,因为负载效应,信号源的反馈效应没有估算进去啊,三极管的输入电阻太小了,反馈电流都流进基极去了,因此我三极管的等效模型来得准确。AF算法准确性前提是,如输入电阻要远大于信号源内阻。净输入电流要足够小才对。这是以上同好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