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求助。不规则焊盘走线的起点怎么不设置在中心?

楼主(2012-12-07):
如上图,自建的不规则焊盘器件,Pin1的预拉线是从中间开始的。
走线的时候也是从中间开始,当然就和Pin2产生DRC错误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人工置顶,等待解答啊

网友A:
不规则焊盘 可以这样做
放2个1mm的焊盘,然后外围铺铜做出不规则的形状,当然这样做你的钢网层 阻焊层,自己添加
调入到文件中的时候,拉线是从这2个1mm焊盘出线的,
当然这样做不规则器件,我觉得比你书上教的要方便很多,你可以试试。
至少省了做不规则焊盘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规则焊盘 可以这样做
放2个1mm的焊盘,然后外围铺铜做出不规则的形状,当然这样做你的钢网层 阻焊层,自 ...

哦,了解你的意思,不过这样做,好像不太方便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