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虚短和虚断

楼主(2012-12-07):
引自
http://www.**/article/652

模电书里提到理想运放,总会提到虚短和虚断两个概念.何谓理想运放,也就该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放大倍数也无穷大.虽然现时中并没这种东东,不过一般分析总是将它认为理想运放,这样原本复杂的运放显得多么简单.
    虚断,也就是说运放的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是断开的,也即是阻抗无穷大.实际上运放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输入这个两个端口的电流是很小的.
    虚短,也就是说运放的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的电位是相等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总是成立的.前提是运放处于负反馈成立的情况下.如果运放处于饱和状态下,虚短是不成立的.比如根据虚短虚断算出运放输出为20V,而其实给运放供电的电压只有15V,那么运放输出显然得不到20V,此时处于饱和状态,这时去量正负输入端电压,明显是不等的.
    运放的正反馈,利用运放的正反馈,使之工作在饱和状态,可以设计成滞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

不对么?请教

网友B:
归根到底还是差分电路的理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