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的FSMC驱动K9F1G08,FSMC_A16和FSMC_A17两个端口的使用

楼主(2012-12-07):
用STM32的FSMC驱动K9F1G08(NAND),地址线为什么只用了FSMC_A16和FSMC_A17两个端口?
另外,看到两种电路,一种是FSMC_A16接CLE,FSMC_A17接ALE,而另一种是正好反过来,这个正确的接法应该是哪种啊?
谢谢!

网友A:
接哪个口无所谓吧,只是接不同的地址线,访问的地址就有所不同而已。其它应该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哪个口无所谓吧,只是接不同的地址线,访问的地址就有所不同而已。其它应该没什么区别。 ...

奥 那我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