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CAD后如何把元器件放到指定的位置

楼主(2012-12-07):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导入的板框确定好原点坐标,然后选择你需要移动的元器件放到你要的位置,或者直接双击元器件在坐标里设置你需要放置到的位置。

网友A:
至于上面的管脚需要单个调整单个焊盘位置的,可以先解开元器件,然后选择需要移动的焊盘放到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