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dboard板 linux启动

楼主(2012-12-07):
如题,我按照zynq_ctt里面JTAG启动linux,但是在go 0x8000步骤后,出现zynq-uboot>提示标记,配置zynq IP地址的时候输入指令zynq-uboot>ifconfig 192.168.1.10 netmask 255.255.255.0提示命令不可用,之后help后只出现如下可用命令:
base    - print or set address offset
bdinfo  - print Board Info structure
boot    - boot default, i.e., run 'bootcmd'
bootd   - boot default, i.e., run 'bootcmd'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bootp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BOOTP/TFTP protocol
cmp     - memory compare
coninfo - print console devices and information
cp      - memory copy
crc32   - checksum calculation
date    - get/set/reset date & time
echo    - echo args to console
editenv - edit environment variable
env     - environment handling commands
ext2load-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Ext2 filesystem
ext2ls  - list files in a directory (default /)
fatinfo - print information about filesystem
fatload -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dos filesystem
fatls   - list files in a directory (default /)
fdt     - flattened device tree utility commands
fpga    - loadable FPGA image support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help    - print command description/usage
iminfo  - print header information for application image
imxtract- extract a part of a multi-image
itest   - return true/false on integer compare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loads   - load S-Record file over serial line
loady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ymodem mode)
loop    - infinite loop on address range
md      - memory display
mm      - memory modify (auto-incrementing address)
mmc     - MMC sub system
mmcinfo - display MMC info
mtest   - simple RAM read/write test
mw      - memory write (fill)
nfs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NFS protocol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ping    - send ICMP ECHO_REQUEST to network host
printenv-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reset   - Perform RESET of the CPU
run     - run commands in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sf      - SPI flash sub-system
sleep   - delay execution for some time
source  - run script from memory
sspi    - SPI utility command
tftpboot-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version - print monitor, compiler and linker version
是不是linux镜像有问题,还是根本就没启动成功。

网友A:
你正处于uboot中
ifconfig这种命令当然不能用

网友B:
嗯,感觉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