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自锁否?

楼主(2012-12-07):
如下图,鬼佬的板上看到的,初看认为是当VIN大于158V时Q1导通并自锁的电路,实际测了下不能自锁,一时想不出为什么,是R5太大了?还有R6用个3.3K不知道为什么?电路右端是连到一个芯片的VCC的。

网友A:
Q1能关闭吗?

网友B:
图画错了吧

楼主:
图有错,Q1确实能关闭,否则我就不来发这贴了。重发更正的图

网友C:
说反了,VIN>7.5V时,Q1导通.VIN<7.5V时,Q1截止.所以,VIN是接在Q1,C1线上时有欠压自锁作用.在这里是起短路保护用.因此,这个电路是电源的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D:
看电路结构,Q1导通以后通过R5反馈给Q2,维持自锁导通,但是R5到Q2基极还要把R2计算进去才行,或者R1R2分压到Q2加一个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B:
楼上的说法是正确的,忽略q1的饱和压降,就算15v完全加在r6上,也相当于加在r5与r2串联支路上,假设此时r1vin端悬空,r2上分得电压远远小于q2饱和导通所需要的6.8+0.7,如果r1vin此时接地,分得电压更低,所以不可能自锁。

网友E:
R6应该是抵消Q1泄漏电流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有错,Q1确实能关闭,否则我就不来发这贴了。重发更正的图

还是把正确的图更正到LZ位吧,,以免有别的网友被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