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一个功放电路的改进意见

楼主(2012-12-08):
刚刚接触模电不久,需要做一个功放的课题,题目是这样的: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个音频功率放大电路(电路形式不限),负载为扬声器,阻抗8欧。
基本指标:1、频带宽50HZ~20KHZ,输出波形基本不失真;
    2、8欧负载,输出功率大于8W;
    3、输入灵敏度为100mV,输入阻抗不低于47千欧。
现有一个电路,但是输出功率为2.4瓦,求各位大神给改进的意见,要实际焊接能用的,有新的电路也欢迎提出来,感激不尽,我想用TDA2030来焊接,要求电路尽量简单经济实用,谢谢

网友A:
1.单电源至少要24(25)V
2.一片2030不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电源至少要24(25)V
2.一片2030不够么?

上面的这个电路并不是8瓦以上输出的,只有2.4瓦,实际上对电源没有硬性限制,输出功率大于8瓦后电源需要多少按公式再计算就行了。上面的电路图不符合要求,要改进成8瓦的。至于用了两个2030,是这样的:驱动级电路采用了两个TDA2030对信号进行放大,两个放大的倍数都不会很大,因为要保持频率带的宽带。信号是从运算放大器TDA2030的同相输入端输入,而电路又引入了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所以驱动级作为了一个同相比例运算放大器,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B:
用分立件吧,用IC没什么搞头了,象LM3886那样的一共就10来个元件

网友C:
复杂的电路楼主肯定搞不了(从提问可以看出),所以建议楼主:
1、仔细阅读TDA2030的资料(网上很多),只有理解了才能做好。
2、网上这样的电路很多,OTL、OCL、BTL等,几乎拿来就可以用。楼主只是需要根据题目要求改变相关元件参数即可满足要求。当然也可以在前面加一级电压放大去满足灵敏度的要求。

网友D:
楼主目前的水品搞不定分立元件功放,还是用2030吧,按手册上来,你的级联是错的,算一下增益,调一下反馈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18V的电源,没有办法达到8W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目前的水品搞不定分立元件功放,还是用2030吧,按手册上来,你的级联是错的,算一下增益,调一下反馈电 ...

是的,我是想用2030,但是这个电路还需要改进,目前我想的是改一下2030旁边的那几个反馈电阻,是输出能达到8瓦,只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而已,还存在点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V的电源,没有办法达到8W哦;

那个只是示范电路而已,18伏的电源对应的是2.4瓦的输出功率,电路还需要改进,当然到达8瓦输出的时候电源肯定是需要相应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目前的水品搞不定分立元件功放,还是用2030吧,按手册上来,你的级联是错的,算一下增益,调一下反馈电 ...

阁下能否给一点建议,该电路我算了之后大概增益是40倍,我知道可能将反馈电阻改一下大小也许能达到要求,只是纠结于其他元件的影响,无从下手。到图书馆查阅了资料,说得都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杂的电路楼主肯定搞不了(从提问可以看出),所以建议楼主:
1、仔细阅读TDA2030的资料(网上很多),只 ...

是否只改R3,R4,R7,R8就可以了,我是想这样改,但不知具体的数值该怎样改,求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否只改R3,R4,R7,R8就可以了,我是想这样改,但不知具体的数值该怎样改,求建议。。。 ...

你电路图都是错的,建议照着数据手册上面的画,你改正确了,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路图都是错的,建议照着数据手册上面的画,你改正确了,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吧。 ...

好的,谢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