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9 对电脑配置要求高吗

楼主(2012-12-08):
以前用的是6.9,没感觉慢,装了个9.0版本的,画原理图还行,但画pcb图的时候移动图纸时画面一顿一顿的,我的电脑是amd2.7G双核,2g内存,hd2600pro的显卡,是不是显卡不给力呢

网友A:
:)不知道,我笔记本装dxp2007都卡,移动元件的时候要反应1秒,用了几天受不了就卸了
AMD双核,3G内存,512M显卡

网友B:
给你参考一下:本本,P2.2*2(mobile),3G DDR3 800,Radeon mobile 4330,还凑合。

网友C:
你这个地方开了没有啊

网友D:
可以下载精简版的,一点也不卡

网友E:
嗯,还是精简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下载精简版的,一点也不卡

还有精简版的??不知道少了什么东东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还有精简版的??不知道少了什么东东

本人本本也装了AD09,都只是拿来看图的

网友G:
我的电脑打开网页都卡,装了AD后也差不多,可能是你的电脑问题。加载AD后CPU一直在满载下。

楼主:
已经选用了,pcb还是一顿一顿的,在进程中查到dxp最多占到48%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还有精简版的??不知道少了什么东东

精简版的用自己的库,而且没有仿真那一部分。
一般用AD只是用来画PCB。够了

楼主:
精简版的都精简了些什么,用来画PCB缺什么东西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精简版的用自己的库,而且没有仿真那一部分。
一般用AD只是用来画PCB。够了 ...

大小几个G??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3.1.19182,大小是1.79G,也不知道是不是精简版的

网友D:
精简的最多几百兆,你上网搜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精简的最多几百兆,你上网搜一下

感谢楼上

网友H:
altium designer是对电脑配置要求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简的最多几百兆,你上网搜一下

只有几百兆,是不是很多库都没有啊

网友I:
打开AD后一般都是把我的电脑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开AD后一般都是把我的电脑累死

我的电脑配置是amd 2.7G 双核,2g内存,hd2600pro显卡,用AD6.9版的挺顺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几百兆,是不是很多库都没有啊

我们都是用自己做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用自己做的库

呵呵,你们已经进入实用阶段,我现在是学习阶段

网友D:
单核1g内存的使用精简版毫无压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地方开了没有啊

请问这个在哪里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在哪里开?

prefrence-->PCB editor --->display

网友K:
我装的ad8也是很卡    对显卡要求要高点  后来我简单的还是用99se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prefrence-->PCB editor --->display

哦 谢谢了  我找到了   我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