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 Tiny2313程序下载不了,请求帮忙

楼主(2012-12-08):
下载程序用USB ISP下载,下载线有6根线,分别接到Tiny2313的 MISO MISI SCK RST 正 负的对应脚,现在就是下载不进去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之前买过一个开发板,用这根线下载程序可以的,是不是哪里还有什么玄机?

软件是

提示错误:

网友A:
有可能是连接不良, 或者 MISO MISI SCK RST 各个引脚的外围电路的影响.

网友B:
看不到图片,把错误信息的文字发上来。建议把reset脚的接地电容去掉。

网友B:
你在哪里?做的是什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