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运放稳定性的分析方法

楼主(2012-12-08):
    前辈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分析运放电路的稳定性,书本上介绍的方法是写出电路的传递函数,然后计算其零点极点,画出伯德图,然后看是否稳定计算稳定裕量。而写传递函数多运用理想运放虚短虚断,KCL,KVL,VCR来得到。但是用虚短虚断分析的都是外部零极点,那运放内部的零极点怎么办,不考虑吗?外部电路的零极点和运放内部零极点不会互相影响?只用外部零极点就能说明电路稳定吗》?
    请教下,谢谢

楼主:
一天多过去了居然无一人回答

网友A:
额  表示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帮你顶一下
你可以试试去 模拟技术 或 技术交流 区去问问

网友B(2013-03-22):
嗯,很好的问题!
本人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试试看,看看能否得到点有用的。
你所说的这些运放电路,负反馈关系都是成立的,可以用瞬时即刑法之类的判断,或用徐短和虚断来计算,如果输出有明确的电压值,则负反馈关系就是成立的,进而虚断续断叶是成立的,相信你会明白的,毕竟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尼很善于思考。

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一般都是A/Ts+1这样的,所以你可以,不使用 虚断和虚短 来进行计算。这时,你要把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分别设置为两个变量,然后,列出电路方程式,计算传递函数,最后,你应该会发现,因为A的巨大,所以的确可以看作运放为 续断和虚短,试试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很好的问题!
本人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试试看,看看能否得到点有用的。
你所说的这些运放电路,负 ...

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