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过带通滤波器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12-08):
我需要设计一款中心频率为4Mhz,带宽为0.4Mhz的带通滤波器。按照网上的办法先用filter solutions设计,但是使用Pspice的仿真差别很大!!我主要对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设计比较迷惑,有朋友可以交流下么?

网友A:
建议使用pspice更好一些。

楼主:
上面的朋友,你设计过没有,我用PSPICE仿真的有问题啊!!

网友B:
不知信号源输出电阻,负载阻抗各是什么情况, 对矩形系数有没有什么要求.

朋友挺热心的,不过filter solution这款软件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C:
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是指以你实际线路的阻抗作为滤波器设计时的一项参数,对矩形系数关系不大

网友D:
这个就得是高Q值的滤波器,multisim11或者filterlab都可以设计

楼主:
上面的朋友,有设计经验的能不能贴个图上去,我的滤波器对矩形系数要求不高,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分别为50Ω。
我也有设计但是发现衰减很厉害,就是说1V的电压在中心频率上的输出电压仅为几mV,这样的话肯定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计方法的问题??????

网友B:
试着用了一下楼主介绍的软件, 与multisim的仿真结果完全相同. 这是multisim的:

网友B:
这是fs的(黄色是幅频特性,绿色是相频特性, 品红色的是群延时特性):

网友C:
你这个太简单了,谈不上什么滤波器,只能理解是个并联谐振回路,按这样接入电路,衰减是很大的,输出电压仅为几mV很正常.要重新设计

这位朋友不知道有没做过这方面实际的工作,能不能给点实际点的意见!!!

网友B:
信号源电压峰峰值2V, 滤波器输出电压峰峰值0.83V.
在讨论滤波器匹配时应当以理想匹配下负载所能获得的电压作为参考, 因此这个滤波器的衰减应为
20*log(0.83V/1V)=-1.6dB.
这个衰减不算大.

网友E:
多找几本专业的滤波电路的工具书看看。

网友C:
这只是第一步,仅仅是个仿真,你实际做出一个测下,再说下:lol

网友B:
所有讨论都应该围绕主题进行.
楼主的问题是
"按照网上的办法先用filter solutions设计,但是使用Pspice的仿真差别很大!!"
我通过实际仿真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网友B:
刚刚发现自己将楼主的中心频率看错了. 改一下:

这位朋友挺热心的,不过发现filter solution这款软件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
朋友们,filter solution这个软件做出来的滤波器然后再用Pspice仿真衰减很大的!!!!!!!!!!!!!!!!!!谁实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能不能沟通一下!!!!!!!

楼主:
我也看了这方面的书,我想问问如果我对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没有特别的要求能不能使衰减小点,还有mjc4404这位朋友你设计的滤波器只是二阶的,如果是更高阶的发现衰减更大!!

网友C:
天那纸上谈兵呀,动手能力那去了

这位朋友应该实际做过滤波器吧!!能不能给点建设性意见!!!

网友B:
16楼的中心频率还是不对, 忘了修改频率单位了. 高阶的来了:

multisim的仿真结果与此完全相同, 就不帖图了.
没发现阶数高了衰减有明显增大. 当然, 实际电感的Q值较低, 衰减会比仿真的的理想电感大一些. 具体是什么情况, 可以实际搭建一个电路测试一番.
仿真不能完全替代实际验证.

网友C:
仿真出来很好,写写**骗下人可以,但真刀真枪搞出东西用在电路上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人人都仿仿真把就很容易的把滤波器搞定了,那滤波器何谈作为专业呢

楼主: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款,而且把电感电容换成市场上容易买到的,有一定的衰减但是能够接受,我做这个滤波器的目的主要是想对一个4MHZ的滤波器进行滤波,估计焊接电路的的时候会有些问题,那是以后的事了!!感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F(2013-10-16):
额,怎么都是无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