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2-12-08):
单片机上的ALE端口怎么使用,求具体事例,谢谢!

网友A:
ALE 是地址锁存使能的意思,在51类的单片机中最常见,这类单片机程序空间较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如8031)数据空间也不大(都是相对来说,现在有些单片机如 12C508,它的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还没有常见的51多),为了增加可用的程序和数据空间,可以采用外扩的方式,这不但需要在外部增加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还需要加一个地址锁存芯片(如74LS373)来避免占用过多的I/O口,根据锁存芯片的逻辑关系,需要单片机输出一个ALE信号来锁住单片机输出地址的低8位。

ALE信号是单片机中的硬件自动控制的,不需要程序编写者书写任何语句来控制它。当程序需要访问外部程序空间或数据空间时,单片机会按时序自动产生地址锁存、读使能、写使能等相关信号。

网友B:
ALE 是地址锁存使能的信号. 在连接片外 SRAM 时, 连接 74xx373, 从 P0 口的信号中分离出地址信号来

网友C:
使用片外程序存储器时接地,此时P0和P2工作于总线状态,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时接电源,此时MCU自动从片内程序存储器上取指,P0和P2工作于普通IO态。

网友D:
现在基本用不到了,stc的可以做为一个IO口使用

网友E:
地址与数据复用的时候就用到了,

网友F: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早升级了很多了,基本上用不到ALE了。不行就选个好点的CPU,也比外扩芯片好很多。

网友G:
还是上学的时候接触过这个ALE,现在好久没有用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使用片外程序存储器时接地,此时P0和P2工作于总线状态,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时接电源,此时MCU自动从片内程 ...

大侠说的是EA端。

网友F:
ALE好像是地址锁存吧,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用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大侠说的是EA端。

是,是EA端,脑子短路了,想起来昨天还回错了一个帖子。ALE是外部地址总线的锁存信号,用于存储器片外寻址(包括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时的低8位地址锁存,通过一片锁存器如74HC373、573之类实现,具体电路可以在网上搜8031(无内部程序存储器的51)的最小系统图。

网友I:
现代的芯片也有用到ALE,看图:

网友J:
我表示这个引脚我还没用过

网友H:
另外,在单片机正常情况下,这个引脚还会输出频率为晶振1/6频率,可以利用这个来给AD芯片或者其他芯片提供时钟信号。

楼主:
当用到C语言编程时,写入什么语句才能运用ALE引脚呀,谢谢!

网友K:
没什么用

网友L:
C编程用到的只是IO口吧

网友M:
做地址扩展的时候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