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内部RC问题

楼主(2012-12-08):
大家好
我刚接触pic单片机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用的是pic 16f877a的单片机

问题一:
看datesheet说 可以使用内部的RC,就是外部不接晶振。
我做个定时器让led 1s亮,1s熄,怎么不行呢 电路没问题的
因为我外接晶振测试时是好的
配置位我也设置了,其他地方有没有要设置的呀

问题二:
pic 16f877a里还有个flash program memory
datesheet上说可以写东西进去
烧写的单片机程序不是保存在flash program memory 里吗,我重新写数据那不是把程序破坏了呢??
还是我理解错了

本人小白,请大侠指教指教 ,
这连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用的PIC24系列的,一般在设置配置字的时候是直接参考<p24fjxxx.h>(对应你自己的单片机型号),里面有_CONFIG1,_CONFIG2,按照其说明文件配置就是了,一般直接在MPLAB中配置。我用的是C30 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PIC24系列的,一般在设置配置字的时候是直接参考(对应你自己的单片机型号),里面有_CONFIG1,_CONF ...

我也配置了 怎么不行了
发光二极管不亮

我用hs+外接晶振是可以亮的
但是我去掉晶振+RS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配置了 怎么不行了
发光二极管不亮

用内部晶振的时候,外接电路有什么影响没有?你说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在线调试过没有?加断点能跑到哪个位置?

谢谢

网友B:
1、877A很老了,都不用了
2、检查Fosc的选择和代码中是否有config等宏语句重复定义了配置字,要防止冲突
3、你选择了RC震荡后,具体的RC震荡频率是需要你在代码中设置特殊寄存器的。
4、如果你设置RC震荡后,此时外接晶体振荡器能工作的话,那只能说明你烧入芯片的配置字弄错了。
5、FLASH PROGRAM MEMORY当然是保存代码的,重烧录后肯定会冲掉以前的数据。

谢谢

网友C:
貌似配置字错了,你选的好像是外部RC不是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