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se中走线问题

楼主(2012-12-08):
我在画一块圆形的PCB,在其中要画弧形走线,我采用“SHIT+空格键”来切换走线方式,可画出来的走线还是不好:采用走45度或90度走线方式,拐角太多;采用任意方向的走线方式,画出来的走线有很多的锯齿;采用走45度或90度和弧形走线相结合的方式,会出现直线走线与弧形走线衔接不好的现象。
        请朋友介绍一种更好的走线方法, 使得走线光滑漂亮。

网友A:
看起来有锯齿,真做出来好像没有的。也只能这样左线,没法像PS那样圆滑。

网友B:
建议还是用45度角走线

网友C:
直角走线的线宽增加,该处的阻抗将减小,于是会产生一定的信号反射现象, 但引起阻抗变化的量很小,并且又是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几pS),这样快而且微小的变化对一般的信号传输来说几乎是可以忽略的(GHz内)。一般如果不是特别高频率的线,走45就行了,当然除了特殊要求要用圆形线以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角走线的线宽增加,该处的阻抗将减小,于是会产生一定的信号反射现象, 但引起阻抗变化的量很小,并且又 ...

电源板上运用弧线很多

网友D:
其实用弧线和45度线,个人感觉是哪种走起来整个板子漂亮,就用哪种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