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类eeprom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12-08):
请问版主,1。中颖mcu的内部类eeprom的是不是每次写入之前要擦除一下,
                    2。每次擦除是不是都是整个扇区,256个字节。都要以前擦掉

网友A:
人家问的是版主

网友B:
类EEPROM,其实中颖的是FLASH。符合所有的FLASH的特性。先擦了再保证写。按工艺,只能按块来块擦。擦是把0擦回1,写可以 把1写成了0。或者不写保留1。写成了0的比特位。只能依靠擦除才能还原1。你可以 像硬盘一样用索引表,用写指针,用页缓冲之类做。换种思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EEPROM,其实中颖的是FLASH。符合所有的FLASH的特性。先擦了再保证写。按工艺,只能按块来块擦。擦是把0 ...

九歌。你好。页缓冲?我每次要存8个数据。而且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如果用RAM做缓存,万一断电了。没有办法保存了。

网友B:
用FLASH存,万一正在存的过程掉电,也一样没有办法保存呀。页缓冲是指你用虚拟内在的技术 。就是用FLASH的其它页来缓冲正常的页。

网友C(2017-06-01):
呵呵!!!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