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怎样焊接断了耳机电路

楼主(2012-12-08):
菜鸟求教,怎样焊接断了耳机电路。
魅族pt850耳机的一边断了其他功能完好,只是电线断了,打算想焊接继续使用

个人浅薄的知识是是先用万能表测出正负极,然后再用电烙铁焊接!
请问这个方**确不?
请高手说说具体步骤!!
万分感激!

网友A:
先找到断线的地方,一般在应力集中也就是容易定点弯折的地方,一般在插头尾部、分线器端点、耳机进线处等地,不能判断的话,可以整体换线。

网友B:
遇到耳机线断了不要急,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耳机线怎么接:

一般来说,红线为右(R+)声道,绿线为左(L+)声道,两根黄线为公用地线(G-),只要将颜色一一对应焊接在一起即可,耳塞的红对主线的红,耳塞的绿对主线的蓝,耳塞的黄对主线的黄就ok了

关于耳塞用户来说,特别是入门级耳塞产品,在运用进程中最容易出现的状况就是耳塞“一边向、一边不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触不良。其实关于这种状况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入手自己修复,但苦于没有相应的教程,普通网友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编辑提示:本操作适宜有一定入手才干的用户,并确保您的耳塞曾经出了质保期限;假设您的耳塞仍在保修期内,请与客服联络予以修复,以防止不用要的损失。
正常的耳塞插头
众所周知耳机/耳塞属于耗材类,经常在运用几个月就出现各种效果,但据调查发现:耳机插头处由于经常弯来弯去导线短路形成的线断效果,占耳机损坏效果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很多朋友的耳机运用几个月就出现一侧响另一侧不响,只能再买新耳机形成经济上的损失!经济危机我们要做“省长”,如今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入门级的耳机/耳塞维修知识,以下是耳机/耳塞维修的流程图:

网友C:
请教楼主万用表的话你打算怎么用  没什么正负吧 ,一一对应就行了 左右mic地

网友D: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很难在不破坏塑料外封的情况下找到断点,更别说焊接上了。塑料外封都是一次性的,一旦破坏得很难看,你的耳塞估计修好也不会再用了。所以得看运气好不好,经常发生断点的几个地方,如果是线控或者耳塞头附近,小心点还是可以弄好的,其它的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E:
关键是找断了的地方
上大学时是这样干的, 找根细针一段段插入, 利用万用表, 逐步找到断点
用小刀剖开, 接线
找厚点的质量好点的深色塑料胶布, 完美缠好
尽量不要用普通透明胶, 不好看不说, 时间长了容易松动

网友F:
还是换线吧,容易

网友G:
焊接不难,主要是找出电线的断点比较难。你可以用chunyang老师的方法逐点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