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5V供电,输出电压范围能打到多少?

楼主(2012-12-08):
如题,谢谢大虾!

网友A:
没有用过,从datasheet看估计+-2V左右吧

网友B:
这个还得看你的负载怎样啊。

网友C:
NE5532最低供电电压就是+-5V,输出电压范围就不要挑战极限了,比如2L说的+-2V应该差不多,如果输出电压范围很重要的话就选轨到轨的,或者增加供电电压。一般不要挑战器件的极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