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编译问题

楼主(2012-12-08):
Error (176310):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8 (IOPAD_X0_Y31_N14)

        Info (176311): Pin read_data[4]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17 (IOPAD_X27_Y43_N0)

        Info (176311): Pin sram_bus[2]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17 (IOPAD_X27_Y43_N0)
我要对SRAM进行读写操作,一共有三组SAM,数据地址线是复用的,在一组SRAM实现了读写操作,但在另外两组SRAM管脚指定后编译就会出现上述错误。我估计应该是某些管脚功能选择的问题,是不是需要进行什么设定呢?请指教!

网友A:
等猴哥来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猴哥来回答

你学我,哼哼。

网友B:
你用的管脚重复到一个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管脚重复到一个位置了。

问题解决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read_data在第一组SRAM中指定管脚,我COPY工程后修改管脚,由于之前read_data未指定引脚,此时PIN PLANNER中无read_data,这样修改引脚后编译通过。然而如果在存在read_data而不对其进行指定引脚就通不过编译。。我想可能是操作顺序的问题,具体为什么还没搞清。
这样的话,sram_bus和read_data确实重复了。程序里RAM读数据的时候从sram_bus读到read_data。

网友C:
在猴哥的帮助下解决了。恭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猴哥的帮助下解决了。恭喜啊。

欢迎大家常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