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谁有控制输入0-5V,输出0-5V/60A的可调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2-12-08):
谁有控制输入0-5V,输出0-5V/60A的可调开关电源方案?相类似的如:控制输入0-5V,输出为:0-36V也行呀
QQ:366486898,需要付费的话直接发我QQ邮箱

网友A:
这个估计要用DSP来控制吧??学习下,看有没有哪位高人提供方案。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相似的电源,拆解重新设计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541860484
下面公布拆解内容和图片

楼主:
现在开始上图片

楼主:
接下来画出电路板图的外形尺寸和端子型号以及尺寸:
http://www.cn-terminals.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f11840ee-0e8d-45a7-b69d-a153a7113189&comp_stats=comp-FrontProducts_list01-1282792877616.html

楼主:
补上电源技术参数:
500W可调开关电源(监控设备.污水处理.机电控制.通信.LED发光字)

AC220V交流输入 DC0-5V信号控制0-12V,0-24v,0-36v,0-48v,0-70v,0-80v,0-110v,0-220v 500W可调开关电源

详细信息

内置EML滤波器
100%负载老化
具有过压,过流及短路保护
1年保修
输入电压——AC220V±10%
输入频率——47-63HZ
输出电压调整范围——10%起调
输出过载保护——110-150%
输出过压保护——115-150%
耐压测试——输入对输出:1.5KV AC/1min
输入对地:1.5KV AC/1min
开启时间:50ms(典型值)
保持时间:20ms(典型值)
工作温度:-1OC ~ +50C
储存温度:-2OC ~ +85C
安全标准:根据GB4943、UL60950、EN60950设计
EMC标准:根据GB9254、EN55022A级设计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ours
散热方式:风冷
外形尺寸:228*115*58

楼主:
查找变压器的型号及参数:

楼主:
名称:EE-42X20变压器
类别:高频变压器系列
规格: EE-42X20
用途: AC/DC转换,DC/DC转换,DC/AC转换.
特性: 最高频率:200KHz 最大功率:150W(200KHz)

本电源容量为500W,使用两个变压器,估计工作频率为300KHz

楼主:
画出变压器的封装图

楼主: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130764766.html

骨架型号为:EE42/20

楼主:
机械部分设计尺寸:

楼主:
查找所有不熟悉的元件的说明书:

楼主:
查找有关UC3525的相关论文:

查找有关UC3525的相关论文:

楼主:
抄板中。。。。。。。。。。。。。。。
板上有个EE19(3+4)的变压器不知道是干啥用的,估计是辅助电源,先做好封装,放上去再说

名称:EE-19B变压器
类别:高频变压器系列
规格: EE-19B
用途: AC/DC转换,DC/DC转换,脉冲逆变.
特性: 最高频率:200KHz 最大功率:4.5W(200KHz)

网友B:
:D多少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收

啥呀?

楼主:
板上有个这东西,估计是温度传感器,封装为TO-92,
上面写着:
H*SA
70BD
有知道的请告知

楼主(2013-01-08):
扫描电路板的底层并使用PS反向

楼主:
扫描电路板的底层

楼主:
整理出原理图:

楼主:
结果发现该电源为半桥结构,设计的柔性不强,我不能使用

楼主:
有需要的联系我,将图纸卖出价格300元含原理图和PCB图:邮箱:jinhancn@vip.qq.com

网友C(2013-03-15):
有几个附件想学习一下,但不能下载。不过我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D:
从照片看你这明纬电源是假货。

网友E:
这就是一个歪货

网友F:
我有0-2v控制,输出0-70v的方案。
QQ:404959106

网友G(2013-12-25):
这个0~5V输入是作为基准输入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结果发现该电源为半桥结构,设计的柔性不强,我不能使用

从PCB上看只有一个开关管,你咋说是半桥涅?难道你把一个管子给吃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