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MCU选型

楼主(2012-12-08):
小弟最近接到一个单片机项目,首先是MCU选型问题。要求是:1、至少3路的10位以上的ADC;2、4*20左右的LCD驱动器;3、非易失性存储器如EEPROM(100个字节左右即可);4、ROM在8K以内即可;5、RAM在128字节即可;6、价格在5元以内;请问大家HT67F30系列和SH79166A系列的MCU是否适合?或是其他的系列?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ADC+LCD的Flash工艺的片子,你对价格要求也不苛刻,应该很好选型。

网友B:
不错  慢慢选  有很多的

楼主:
大家觉得用带AD的MCU+24C01(EEPROM)+HT1621B(液晶驱动)。这种多芯片方案好还是集成这些功能于一身的单芯片方案好?前者比较好找,比较占PCB的空间。后者就是功能最匹配的不好找。

网友B:
前面的配置加起来比后面的贵吧 你考虑成本吗 还有稳定性

网友C:
按照你说的 79f166a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啊 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楼主:
STC12LE5404AD (SOP20封装的)+ HT1621B的。或者是
HT66F018(SOP20)+HT1621B方案
用在仪表上

楼主:
一个是STC最匹配的MCU,另一个是HOLTEK最匹配的MCU。大家觉得从产品可靠性、价格、供货稳定性、开发便利性等方面考虑,哪种较佳?

网友D:
可以用STM32F152XX系列或STM8L152XX系列的..

网友E(2013-05-23):
这个成本好像要求不高,如果有量的话,国外大厂的单片机都可以满足这个需要了。

网友F(2013-12-06):
引用 楼主:
STC12LE5404AD (SOP20封装的)+ HT1621B的。或者是
HT66F018(SOP20)+HT1621B方案
用在仪表上 ...

用笙泉的MA801/MA802(SOP-20)+HT1621B

网友G(2014-04-21):
这个IC不好找吧

网友H:
老贵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