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转换5v

楼主(2012-12-08):
12V电瓶怎么转换成5V的电流。本人想用12V的电瓶组个5V电流的LED显示屏、请告诉我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A:
使用稳压IC7805

网友B:
毕竟用的是电瓶,还是找个DC-DC芯片吧,省电,

网友C:
同意楼上 或者直接买一个现成的12V转5V的电源模块最省事~

网友D:
这个有现成的显示屏板子。量不大的话你就自己采购吧。

网友E:
LM2575 类芯片

网友F:
最简单就是直接买个DC/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