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电流镜

楼主(2012-12-08):
刚才翻到这个关于威尔逊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00081-1-1.html

电路“悬”在上面,看着有点别扭,改成下面这种脚站在地上的。

关于电流增益表达式,童还是其他的任何一本模电书,都有推导,此处不谈这个问题。

关于工作原理,上面帖子里说的真是事实吗?或者说有没有漏掉什么?
(电路看起来太简单了,其实不简单)

楼主:
根据负反馈理论:输出阻抗等于管子输出阻抗为ro(二极管连接那部分阻抗忽略),输入阻抗为Rin,则系统输入R=Rin/(1+T),输出阻抗为ro(1+T),对不对?

网友A:
似乎不错,但是T别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错,但是T别错

T很容易啊,开环增益是beta,反馈因子是1,于是T=beta•1=beta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不起眼的电路也是啥都有,能让N多经验丰富的老手翻船。
有兴趣的自己研究,结帖了。

网友A:
T=beta•1=beta,不认同啊;P

楼主:
有问题吗?Q2对应反馈模型中的前向增益A,对Q2,从基极到集电极或发射极的电流增益都约为beta;Q1和Q3对应反馈网络,电流增益是1,所以A=beta,F=1。开环输入阻抗约为rpi,开环输出阻抗约为ro,(二极管阻抗略)。

网友A:
现在还没搞清头尾在哪儿呢:P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以下摘之《关于电流负反馈闭环放大器的输出阻抗表达式“ro (1 + A F)”》一贴
【计算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出阻抗。设三管特性一致,电流放大倍数为β,管输出阻抗为ro,管输入阻抗为rbe。

显然,F = (β + 1) / (β + 2),A = β,Rfi = (rbe / 2) || ro。代入得:

  Ro = ro (1 + β (β + 1) / (β + 2)) + (rbe / 2) || ro】

楼主:
是这个意思。
不过说句你不爱听的:在工程上,把未知量放在=左边,其余所有量,不管3721,胡乱堆放在右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试除外
)。因为别人没有办法看出那么长符号表达式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当然了,你自己也不知道啥意思。
根据你上面表达式粗略估计,Ro>>ro,与缓冲器输出低阻的事实明显相悖。

网友B:
是这个意思。
不过说句你不爱听的:在工程上,把未知量放在=左边,其余所有量,不管3721,胡乱堆放在右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试除外
)。因为别人没有办法看出那么长符号表达式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当然了,你自己也不知道啥意思。
根据你上面表达式粗略估计,Ro>>ro,与缓冲器输出低阻的事实明显相悖。

先拍个照....

网友A:
180dB大喇叭:自留地撂荒啦!

之前我们讲的“负反馈”问题,参数F 特定为“不含受控源的,通常为线性的”电路。
其通式“1+AF”恐怕不能适用于像镜流源一类电路吧。

网友C(2013-04-05):
徐达同鞋,没有神马电流增益表达式,如果任何以不墨点书,都有推导,那么一定是概念不清的错误!
这个电流源,只有输出电阻的计算这唯一问题,而无其它任何问题。

网友C:
与两三极管的电流镜像不同,威尔逊等电流源是靠负反馈来维持输出电流的恒定的。
如果左边集电极是电阻,负反馈关系很明显,比如,右边负载电流增大时,导致左边集电极电流增大,而电阻压降的增多,导致右边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电压的降低,以降低增大的输出电流。
如果左边是电流源,显然,没有内阻无穷大的理想电流源,当右边电流增大时,导致左边集电极电流的增大,而这导致上面三极管基极电流的剪下,所以输出电流减小。
因此,威尔逊电流源市负反馈而维持的。但你还无法用电压串联负反馈的概念来理解,所以,只是输出电阻最为重要,其它都无需关心。
威尔逊电流源,在实际的电路中,应该很少使用,人们更多使用双三极管或发射极电阻反馈的意志与公社攻击的电流源,而这些除了电阻反馈的,都是无反馈的。电流源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输出电阻,这是最实际意义的,至于镜像精度问题都不是很重要的,对于有源负载放大电路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