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龙U-EC5下载时的问题

楼主(2012-12-08):
当在Silicon C8051F 编程器中点识别芯片时,一直提示说:系统识别的芯片型号是C8051F000,但我用的芯片是020啊,芯片应该没有坏,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编译程序时用的keil编译器,但是下载程序到芯片是用Silicon C8051F 编程器V6.0),着急啊,有没哪位大牛知道原因啊,求解答!

网友A:
Silicon C8051F 编程器V6.0  是什么东西,软件?硬件?

网友A:
要进行“设置”

网友B(2013-04-17):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您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C:
它家的那编程器最烂,经常坏,又死贵,某宝有50块钱一个的编程器,就U盘大小,无须上电便可烧写,兼容XHL的烧写程序,比XHL的方便,耐用性更是无数倍

网友D:
LS的求50块的编程器购买链接,EC5/EC6我已经用的怒了!

网友E:
这个烧录软件不好用,可以用XHL另一个烧录软件试试...

网友F:
这个软件不好用,建议你用英文版的那个MCUProductionProgrammer.exe,应该是原厂的吧。不过俺现在都是用自己编的,比原厂的还好用。

网友(2013-07-07):
我用新华龙的东西也用怒了!什么烂东西,一下子这问题一下子那问题!!!相同的东西放一会儿就下不进去程序了!!!
我只想对新华龙说一句,F!U!C!K!!!!

网友G:
早放弃了,用这个芯片苦头有你吃的!我原来是他的爱好者,后来确实不稳定,开发不稳定,还好说吗 自己苦一点能解决,关键是应用的时候就老出问题了!建议不要用到工业上,否则会死得很惨,自己最好做个EMC 测试,看能过多少等级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