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做开关电源的PWM控制,PID算法来得及吗?

楼主(2012-12-08):
之前只知道很多有关电源控制的都是用DSP的芯片,但是看了看dsPIC33F系列貌似自带的DSP协处理器模块,不知道够用不。目前也不太了解为什么电源控制需要DSP模块,是因为算法计算量很大吗?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开关电源对纹波和负载变化响应速度等有要求,如果想要这些指标做的比较好的话,那就需要尽量多的处理更种运算,然后能及时的进行控制,此时DSP的作用显而易见。

楼主:
但是现在很多逆变器厂商都喜欢采用dsPIC的芯片做控制

网友A:
DSPIC做电源控制当然很好了,既具备了DSP的运算能力,又继承了MCU的很多应用优点,所以选择DSPIC很不错啊。

网友B:
哪位大哥有PI调节的逆变器程序例子,求一份学习,谢谢

网友C:
你可以从网上搜搜的,应用DSPIC30F5015,主要的核心算法还是由汇编实现的。

网友D:
你去找PMSM马达控制的程序,里面有PI运算的东东,不知道你的逆变器的开关频率有多少,太高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找PMSM马达控制的程序,里面有PI运算的东东,不知道你的逆变器的开关频率有多少,太高了不行。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