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Virtex6 GTX- 应该在GTXTEST双重复位后对TXRESET进行断言

楼主(2012-12-08):
当使用参考时钟生成 TXUSRCLK 和 TXUSRCLK2 时,TX buffer会在进行 GTXTEST断言时溢出。

怎么办呢?

网友A:
《Virtex-6 GTX 收发器用户指南》(UG366) 介绍了在将 TX 输出时钟分频器 TXPLL_DIVSEL_OUT 设置为 /2 或 /4 时,使用 GTXTEST[1] 端口对 TX 输出时钟分频器进行双重复位的要求。由于设计的需要,会出现直接通过参考时钟而不是 TXOUTCLK 生成 TXUSRCLK 和 TXUSRCLK2 的情况。 用户应该仍然使用 GTXTEST[1] 端口对 TX 输出时钟分频器进行双重复位。如果要查看 TXBUFSTATUS,需要进入 11,此时系统指示 TX 缓冲器在进行 GTXTEST[1] 断言时发生溢出。建议您在双重复位序列结束时切换 TXRESET,以便清除 TX 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