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XILINX DDR2/DDR3 - 数据掩码 (DM) 禁用时的DM信号端接

楼主(2012-12-08):
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如果 DM 信号禁用,所有 DM 信号应拉为存储器的 GND,电阻器值设置应由存储器厂商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 DM 信号禁用,所有 DM 信号应拉为存储器的 GND,电阻器值设置应由存储器厂商设定。 ...

那怎么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查呢?

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