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i单片机入门之一.摇摇棒

楼主(2012-12-08):
其实最近流行一种摇摇棒.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个摇摇棒原理.

前提:

当每个用户第一次拿到多位数码管的时候,总会疑惑,为什么就那么几根腿....

当用户看到我就放了一个led的时候,总是会想,这怎么够档次呢?

当年看到右面的mini 数码管在无规则闪烁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吗?

那么,咱们就晃一晃.

蚂蚁开发板晃动效果

由于是手的非线性轨迹晃动,没有机械晃动的效果好.不过这个程序对于蚂蚁开发板和初学者都有很经典的效果.

那么就将这个简单的程序贴出来,让初学者明白,简单是入门者最需要的.也是一个开发板作者对技术的把握能力.

#include <reg52.h>

int k = 0;
char seg[15]={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void delayms(unsigned short ms) //软延时函数
{
        unsigned short i,j, l;
        for(i=ms;i>0;i--)
        {
                for (l = 0; l < 5; l++)
                for(j=5;j>0;j--)
                {
                }
        }
}

void main()
{
        while(1)
        {
                P0 = seg[k++];
                k = k % 10;
                delayms(1);
                P0 = 0xff;
                delayms(40);
        }
}

下面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贴出这个程序的精髓

摇摇棒功能图解

网友A:
虽简单  却富有趣味

网友B:
很有趣的东西。

网友C:
嗯很有趣啊

网友D:
顶一个,小i

网友E:
有点意思,拍照技术也了得!

网友F:
创意不错,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意思,拍照技术也了得!

本来想用我的单反,结果想了想,用手机搞定了...

网友G:
简单有趣,支持大哥!

网友:
刚开始看第二张图还以为那几个数字也是显示出来的呢。。。

有意思!

楼主(点评):
那么精细的图能显示出来,我就不用摇了.我成了神仙了

网友H:
很有意思

网友I:
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晃动速度呢?

楼主(点评):
2分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晃动速度呢?

聪明,,,终于等到一个正确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样例,只提供显示的原理.如果想显示一个数据串或者图.都需要一个边缘检测.用来检测起始点.
从图像上来看 ,没有任何规律.所以说这个并没有起点检测.

起点检测应该用一个弹簧+锡球做一个.我下面有一个预留的18b20接口可以干这件事情.
单片机性能有限,和成本限制,就不适合用加速度传感器来做这件事情了...

你很有前途...加油...我看好你
速度检测其实在做了边缘起点之后就可以计算了.从这张图上,也可以算出来,就是看距离和单片机延时之间的关系

网友I:
对自行车上的风火轮也比较感兴趣,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取模软件,自己又不会编写
尤其是那种通过无线传输图片,无线供电的方案,很爽,RGB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自行车上的风火轮也比较感兴趣,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取模软件,自己又不会编写
尤其是那种通过无线传 ...

好创意...要不要一起做一个...取模软件不难写.如果你有决心把这个做出来,可以加我的群.我指导你搞定.

网友I:
呵呵不是我的创意,已经有人做出来了,只是比较感兴趣,工作比较忙,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弄,已经加你的群了

网友J:
效果很好哈~~~赞一个  我自己做了个简易版的8个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