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做PCB图怎样允许元件重叠?

楼主(2012-12-09):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你心中有数,就不管这个提示的,该咋做就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心中有数,就不管这个提示的,该咋做就咋做

哈哈,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也没出过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想找一下这个设置

网友:
呵呵,心中有数,再把那个错误提示给关了

网友B:
丝印(外框)可以叠在一起,但焊盘过孔之类的就不能叠在一起,除非你在规则设置里允许短路。

网友C:
在DESINGN RULE中把PLACEMENT中的COMPONENT CLEARANCE取消即可

网友D:
恩,如LS关掉元器件安全间距检查。

网友E:
将设置里面的出错项给关了,但是你要保证别的规则不错哦。具体的是这样:Design--Option--layers---system下面的DRC Error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