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总线?485还是其它?

楼主(2012-12-09):
客户要求开发一产品,其中用到通信部分,在一楼大厅设一主机,各个楼层分别有数据采集器.
主机与采集器之间需要进行数据交换(数据量不大,每个采集器<20字节),
我的第一感觉是采用485通信,但客户提供一份类似产品的接线示意图(不是详细施工图),发现每6个采集器为一组,相互串联,首尾"均"接到主机.好像是环形通信.

甚为不解,客户(一项目经理,不太懂技术)认为,这种通信方式比较可靠,6个采集器之间如果断了,可以从另一端读取数据,头大.

图中注明是用超六类电缆连接,如下图,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可以用485,我原来做的主机2个485口实现,就是软件复杂点;
重要的一些场合很多要求环形总线;

网友:
表示不懂,呵呵,求大神详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85,我原来做的主机2个485口实现,就是软件复杂点;
重要的一些场合很多要求环形总线; ...

可否给出详细的拓扑结构图,谢谢!
至于软件,不怕,我只求有效方案,

你说的主机两个485口.我如何理解
1.MCU有两个485端口?  MCU①485→采集器1→采集器2→...→采集器6→MCU②485,是这样吗,负载120欧姆电阻如何连接
2.如果MCU只有1个端口,可否通过CD4052之类选通芯片,模拟成2个485端口
3.其它,

求详解,谢谢!

网友B:
这样的接线未必就是环形总线,另一回路只是备份,不过这样的结构意义不大,关键在于线路铺设的选材和工程实施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接线未必就是环形总线,另一回路只是备份,不过这样的结构意义不大,关键在于线路铺设的选材和工程实 ...

但事实上客户反应,说是他们那儿(新加坡)重要一点的场合,都是用这种方式,而且我看到的产品示意图也是这样.

下午,我即将设计的另外一个产品,上网查相关资料,也是用上述的方式,用485做成环形总线,文中特别说明是采用双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B:
客户非这么要求照办就是,只是顺便一说,就是国际大公司的工业标准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非这么要求照办就是,只是顺便一说,就是国际大公司的工业标准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

版主道出我的无奈

但回头想想,这种所谓的环形总线的"始作俑"者恐怕也是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吧

况且,即便是所谓的环形总线开路了,那么与485匹配的120欧姆负载电阻,也没有呀.就是说开路后行程两个新的末端(开路点),虽然可以通过两个端口来各自读取因开路而成为两截的总线,但这个末端是没有负载电阻的(120欧姆),似乎也不管用!!!

网友B:
所以这种用法是有问题的,信号很容易产生反射,特别是线路很长时。

楼主:
又,查阅资料,说485通信在300m之内,可以不接终端电阻
又2,某次用USB→RS422(与RS485差不多),用笔记本与单片机通信,距离很近,由于没有接终端电阻,导致不能正确接收数据

两者似乎矛盾!

但如果300米内不用接负载电阻,那么说环形总线可以不考虑终端电阻了

唉,反正客户要求,TMD,我也满足他们的需求,懒得给他们理论了

方案:
每6个数据采集器为一组,用PIC16系列的单片机(嘿嘿,我就只会PIC16)+4052进行切换(只有1个串行端口),
上述有多个这样的单片机,再用一个单片机读取上述这些单片机的数据,用SPI进行

与其用一个高级别的单片机,不如多用几个中档的单片机!问题是我只会这样,不会别的,哈哈

网友B:
所谓“资料”的说法未必正确,看是谁写的了。加不加终端电阻的极限尺寸跟信号波长有关,加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错。

网友C:
在国外标准里一些可靠性高的场合时有要求需要环形网络的,分为classA网络和classB网络。classB网络是指我们通常使用的无需环路的网络,classA是需要通讯环路的,因为标准里会要求在你线路短路断路的情况下需要报出故障,并且线路通讯还需要能正常工作。一般这样的设计

根据你的可以设计成电气隔离型的RS485,这样每个设备之间的连线就可以很远,变成点对点传输了。不过设计复杂,但可以实现短路断路不影响工作
或者你可以不是电气隔离的RS485,就是简单的往两边这样只能做到断路后能正常通讯,短路就不行了。。但设计简单。

网友C:
如果要求更多的话还会要求系统在线路接大地的情况的报出故障,别且系统还能正常通讯工作,关键看你这个设备行业的具体标准和要求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