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加入文件系统后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2-12-09):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1024 mtdblock0 (driver?)
1f01            4096 mtdblock1 (driver?)
1f02          256896 mtdblock2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哪位高手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貌似是uboot传递给内核的启动参数root设置的不对,可以试着在uboot命令行里重新设置一下bootargs变量。
不过只根据这点信息很难判断错在哪,也可能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