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一个奇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09):
在同一块试验板上,同一个程序, 用AT89S52-24PC-0420的可以正常运行,但AT89S52-24PC-0510的就不能运行
按理说批号0420的可以正常运行,就说明(1号)板子没有问题
但批号0510的在其它的开发板(2号)上也运行正常,说明IC也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在1号板子上却不难正常运行呢。

程序就是非常简单的控制一个LED灯闪,两个板子完全一样,程序也完全一样.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不要钻牛角尖,回头再仔细想想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两个板子完全一样,程序也完全一样.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反过来问你,他为什么不运行?你自己把什么都否定完了,还能找到问题么?单片机运行需要的基础条件是什么?电源、复位、时钟、程序,一个一个挨着找过了没?

楼主:
所以我才觉的奇怪啊,两种IC,只是办为批号不同,就一种行一种不行,0510的在其它板子上又可以,电源、复位、时钟和程序都查过了,如果这些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是两个批号的都不能用,这两种只是批号不同,其它的参数应该是一样的。现在正在检查中…………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热心人…………

网友B:
那楼主来填空,有2块单片机,2块开发板,分别叫AB、12

请楼主给出4种组合,哪些能工作,哪些不能工作

A1 A2 B1 B2

不能工作的组合,电源电压测出来是多少V?
不能工作的组合,复位端测出来是多少V?
不能工作的组合,晶振两端的波形振幅分别是多少?有无畸变?用示波器测的?探头打10X了没?

网友:
和批号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应该是楼主某个设计点临界,所以存在器件之间的个体差异把问题给暴露出来了,所以我才让他做那些测试。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应该是临界情况。

网友D:
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E:
仔细检查焊接吧,特别是电源、地、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和EA引脚的焊接,如果使用了IC插座,还要检查接触问题,可以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F:
如果是洞洞板焊的,EA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G:
估计是你自己的问题,不要随便怀疑单片机。。。。。。。。。。

网友H:
有些紧锁座接触不好

网友I: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换换电容吧,0510估计能使晶振起振,也就是说到的临界问题

网友J:
加一滤波电容

楼主:
这里的坛友真热心啊,真心的感谢大家,这分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

网友F:
问题怎么解决的啊?结贴也不说说?

楼主:
哦,忘记说了,不好意思,问题是那晶振那里原来用的是33p的电容,后来换面30pf的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问题解决了,也不知道是不是33pf 电容有问题了还是怎么着。

网友K:
建议楼主  先测一下ALE引脚,确认单片机是否工作。然后不行再换一个晶振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