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输出电压,为何用AD测量不稳定

楼主(2012-12-09):
:(以前用DSP的片内AD还是挺好的,现在用了16位的AD测量OP07输出的电压值,反而波动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AD的输入阻抗1M欧,采样是好的,用它测量电源电压很稳定。求教~~~

op07的图:

刚才未接电源,手动测量了一下,op07的输出阻抗1.2K,AD的输入阻抗3M左右,输出阻抗怎么这么大啊,我的电阻R1是1K,R3是150K的。。。放大150倍。

网友A:
请问输出阻抗怎么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输出阻抗怎么测量啊?

:dizzy:我也不知道 啊,我直接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B:
单极放大倍数太大很容易不稳定,可以试着分开放大倍数,这样会好点

但我用万用表测量,一直很稳定啊,最多变化0.001V,用这个AD测量,就接近0.1V的波动,我用的16位AD,测别的电压都很稳定,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求教~

网友C:
R3   R4  各并联 103瓷片试一下

有效果!!现在大约稳定度在0.01V了,貌似还是存在问题;为啥我用DSP片内AD的时候精度在0.002V呢

网友D:
先用示波器测量下op07的输出是否稳定,看是否叠加了噪声

多谢,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明天拿一个来试试~

网友E:
放大151倍,九成九九有振铃

唔,那我设计成多级放大电路?或者直接用能放大100倍的仪表放大器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抑制一下基线看看再

网友F:
加个采样保持电路会不会好些

网友C:
再加一级滤波吧,弄成2阶的。
你这图叠加上噪声了。

或者再把电容加大试试。
此处的电容容差容易造成共模抑制比的下降,还是建议你加滤波吧。

网友G:
呵呵,LZ竟然连输出阻抗的概念也没有搞清楚,就妄言测量输出阻抗。
放大150倍,噪声也被放大了。
如果是直流信号,输出要加RC低通滤波,放大器的交流增益要低,反馈环路并联电容。

是直流信号,实际电路是有RC滤波电路,1K电阻,103电容;用两级放大电路,每级放大12倍会不会好一些?还有输出阻抗是怎么计算或测量的呢,请赐教~~~

网友H:
等候更多的分析...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我的测量电路和AD是分别在两块板子上的,用引线接过去,信号不稳定,在AD的测量端加了10uf的电容,就能和万用表测量的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抑制一下基线看看再

不太懂基线,请大神科普一些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