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delsim软件完成二选一数据选择器的仿真

楼主(2012-12-09):
//(方法一)
//---------------文件名 compare.v -----------------
modulecompare(equal,a,b);
inputa,b;
outputequal;
   assign equal = (a==b)? 1 : 0;
   //a等于b时,equal输出为1a不等于b时,equal输出为0
endmodule
//(方法二)
modulecompare(equal,a,b);
inputa,b;
outputequal;
regequal;
   always @(a or b)
     if(a==b) //a等于b时,equal输出为1
       equal =1;
      else    //a不等于b时,equal输出为0
       equal = 0; //思考:如果不写else 部分会产生什么逻辑?

endmodule
//-------------------------------------------------------------
//----------测试模块源代码(方法之一)
`timescale1ns/1ns       // 定义时间单位。
`include  "./compare.v"   //  包含模块文件。在有的仿真调试环境中并不需要此语句。
                       //而需要从调试环境的菜单中键入有关模块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modulet;
   reg a,b;
   wire equal;
   initial              //initial常用于仿真时信号的给出。
     begin
       a=0;
       b=0;
     #100   a=0; b=1;
     #100   a=1; b=1;
     #100   a=1; b=0;
     #100   a=0;b=0;
     #100  $stop;      //系统任务,暂停仿真以便观察仿真波形。
     end

    compare m(.equal(equal),.a(a),.b(b));    //调用被测试模块t.m

endmodule
//----------测试模块源代码(方法之二)-------------------------
`timescale1ns/1ns       // 定义时间单位。
`include  "./compare.v"   //  包含模块文件。在有的仿真调试环境中并不需要此语句。
                       //而需要从调试环境的菜单中键入有关模块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modulet;
   reg a,b;
   reg clock;
   wire equal;
   initial              //initial常用于仿真时信号的给出。
     begin
       a=0;
       b=0;
       clock = 0;      //定义一个时钟变量
     end
     always #50 clock = ~clock; //产生周期性的时钟
     always @ (posedge clock)   //在每次时钟正跳变沿时刻产生不同的ab
        begin
             a = {$random}%2;   // 每次a0还是1是随机的。
             b = {$random}%2;   // 每次b0还是1是随机的。
        end
    initial
      begin  #100000   $stop;  end   //系统任务,暂停仿真以便观察仿真波形。

compare m(.equal(equal),.a(a),.b(b));    //调用被测试模块t.m

endmodule

网友A:
看来猴哥的忽悠是有成效的。

网友A:
开始来人讲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猴哥的忽悠是有成效的。

少不了你们的捧场

网友C:
:)你的头像是谁啊?是一个人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是谁啊?是一个人么?

小栗旬不知道吗??他的一部古惑仔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