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第一次用 定时器3,总结

楼主(2012-12-09):
定时器部分的头绪比较多;我用了T3;这个比T1要省事些;
任务:产生定时器T3中断,然后翻转PD0;(接了LED灯)

楼主:
任务A:时钟部分先确定下来;
//下面设置相关的时钟参数,使用HIS = 16MHZ;
//使能T1,T2,T3,T4,I2C,ADC时钟;
void init_clk(void)
{
  CLK_CKDIVR = 0;//内部HSI时钟16MHZ全速运行
CLK_PCKENR1 = 0xF1;//TIM1,2,3,4有效;I2C有效;
  CLK_PCKENR2 = 0x08;//仅ADC有效;
}

楼主:
任务B:让定时器T3跑起来;(在主程序里这是最后一步)
void init_T3(void)
{
  TIM3_PSCR = 0x09;//主频16MHZ,产生32uS的基准;
  TIM3_IER = 1;
  TIM3_ARRH = (1*1000000/32)>>8; //约1秒
  TIM3_ARRL = (unsigned char)(1000000/32);
  TIM3_CR1 = 1;//开启
}

楼主:
任务C:PD端口设置
//PD推拉输出模式,初值为0;(SWIM端口调试占用)
void init_PD(void)
{
  PD_ODR = 0;//输出数据寄存器
  PD_DDR = 0xFF;//方向寄存器 = 1表示输出模式
  PD_CR1 = 0xFF;//输出时为推拉模式
  PD_CR2 = 0;//输出速度最大为2MHZ;
}

楼主:
任务D:
//这就是T3溢出中断,在这里点灯关灯
#pragma vector=0x11
__interrupt void TIM3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PD_ODR++;//PD0位反相
  TIM3_SR1=0;//必须清中断标志位;
}

楼主:
任务E:把所有的任务一个一个串起来;注意要开系统中断允许;
main()
{
asm("rim");//开中断
  init_clk();
  init_PD();
  Init_T3();
  while(1);//死循环体开始
}

楼主:
上面这个例程在ST的开发板上跑;主要是PD0外接了灯;
CPU型号:STM8S105xx;

楼主:
我从半夜开始搞,搞到天亮都没搞好,一觉起来接着干,现在通了;回顾一下.
把任务分解为ABC...,

希望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少走点弯路,省出来的时间多睡觉;
(用的是IAR;如果是STVD相关的工具,中断函数的声明也许有些不同;)

楼主:
下一步要做的测试项目:注意PD0的端口就是TIM3_CH2;
可以用这个做超低速的PWM测试;
点灯关灯将自动进行;这个不急,有空再做.

上例用的是溢出;pwm用的应该是比较;
pwm周期,极性,占空比三样;(推测)

网友A:
楼主是使用库文件写的吧。我想要问一下,sam(“rim”)该语句是对哪里进行操作。我是使用寄存器操作的。现在中断无法产生

楼主:
asm("rim");//开中断
是在IAR FOR STM8 C语言里嵌入最原始的汇编语句;意思是开系统中断;
如果是COSMIC
_asm("rim"); 意思一样,格式稍有差异.

楼主:
中断的几个概念:
1)全局中断允许;
2)对应的外设有相应的寄存器;要设为允许中断;
3)中断服务程序里要清中断的标志位;

网友A:
对的,楼主。在库文件内部有说明。我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查不到问题的所在。我使用定时器1,捕获通道1 来计算某个电机的转速,在仿真的时候,一旦进入了中断就会一直在该中断中反复的循环运行。当然我是用寄存器操作的。手册上说读取CCR1L的时候,中断标志位清除。我不放心,还手动清除了一遍。依旧不停的从中断第一个语句开始往下走。。。回不到主程序了。实在是没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楼主。在库文件内部有说明。我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查不到问题的所在。我使用定时器1,捕获通道1 ...

你输入端的电平是怎么设的?不能悬浮;
你的问题其实就是中断的条件一直成立;所以中断处理完成后,退出中断,然后又进去了;

楼主:
测试方法:
设一全局变量,每处理一次中断你就计数一次;这样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内中断发生过多少次;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把总的中断允许关掉,所有的中断都不响应,这下总可以出来了吧;
读写某些寄存器有可能触发新的事件,而从产生了新的中断;在退出中断服务前,清理中断标志位;
一定是自己在某个环节没注意;一个点一个点怀疑.

楼主:
在退出中断前你把中断标志寄存器复制一份出来;看看是那一位又有新的请求;
复制完关全局中断,然后你再分析;

楼主:
8个中断源挂在二个中断向量上,这是多么不好的事情啊;

楼主:
TIM3 H2通道,PWM测试一次性成功(调整LED灯的亮度);没费什么事;比较轻松;

网友A:
贺喜楼主,这么晚还在奋战。

楼主:
/*TIM3第2通道(PD0),控制LED灯亮度;*/
/*自动进行*/
/*和IO端口对应的寄存器好象不需要设置,以TIM的设置为准*/

void T3_PWM_CH2_init(unsigned char t)
{
  //任务A:设PWM周期;
  TIM3_PSCR = 0x00;//预分频器;主频HSI = 16MHZ,产生(1/16)uS的基准;
  TIM3_IER = 0;       //中断使能寄存器;不允许中断
  TIM3_ARRH = 0x10;  //自动装载寄存器;16*256/16 = 256uS;周期是256uS;
  TIM3_ARRL = 0;

  //任务B:设PWM的模式,有效电平定义并接至外部引脚;
  //CC2为比较输出,PWM2模式;(CNT>CCR时为有效电平:低:亮灯)
  TIM3_CCMR2 = 0x70; //H2通道的比较模式寄存器
  TIM3_CCER1 = 0x30; //比较使能寄存器;OC2有效时低电平,OC2输出到引脚;

  //任务C:占空比和ARR及CRR2有直接关系;
  TIM3_CCR2H  =  t;  //和ARR对应,影响占空比,不能超过ARRH;
  TIM3_CCR2L  =  0;

  //任务D:清理战场并点火启动;
  TIM3_EGR=0X01;//事件产生寄存器;产生一次更新事件,计数器分频器归零;
  TIM3_SR1=0;//状态寄存器
  TIM3_SR2=0;//状态寄存器
  TIM3_CR1 = 0X81;//各项参数初始化完毕,开启TIM3
}

楼主:
引用 楼主:
/*TIM3第2通道(PD0),控制LED灯亮度;*/
/*自动进行*/
/*和IO端口对应的寄存器好象不需要设置,以TIM的设置为 ...

直接操作寄存器又直观又灵活,代码长度也短;

网友B:
STM32新手,还是看不太懂,,我有一块M32开发板是STM32F103ZE的

网友A:
问题是查到了。在发生溢出中断的时候,定时器1捕获中断的2、3、4中断标志位都被置1。所以一直捕获中断。现在在查为什么溢出时候捕获会中断标志变高

楼主:
因为编程工作非常细致,不能有一点点错误;所以在查资料,写代码的过程中,要有一种忘我的精神.
如果顺利,1小时内就摸的比较清楚了;上面这个PWM用时30分钟有了;要求不太高,仅一个固定的PWM设置;如果不顺利(定时部分),到天亮了还没搞清楚什么地方错了(其实是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手动清除状态寄存器没做);那就悲惨了.

在后半夜工作显然不好,对身体不好,影响一大家人;而且白天的精神状态肯定不行了;但后半夜的工作效率有可能是最高的.

楼主:
带着问题看资料:
问题1:PWM周期怎么确定;
问题2:占空比怎么设;
问题3:输出到引脚和比较结果对应的电平怎么确定;
问题4:没有别的问题
问题5:启动定时器试试;

楼主:
相关的寄存器只有3个,
TIM3_CCMR2:pwm模式
TIM3_CCER1:输出到引脚
TIM3_CCR2:占空比
其它相关寄存器上次定时的时候已经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查到了。在发生溢出中断的时候,定时器1捕获中断的2、3、4中断标志位都被置1。所以一直捕获中断。现 ...

2个方面的内容要查:
1.中断使能寄存器对应的位:允许相关的中断标志有效时中断吗?
2.有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会问你,要不要设置相关的标志位;
能解决其中的一个,就行了,如果二方面都解决了,就很干净了;

楼主:
申请中断了,并允许中断了,那就中断了;主方向上是二个环节.

楼主:
T3比较简单,只向上计数,PWM的结果只能是左边或右边沿对齐(3个通道);
如果是T1,双向计数,可以产生中间对齐的效果;
STM8S的PWM波是真正的PWM波,可以设置很小的步距;占空比的设置范围也是很宽的;
不象有的8位,说有PWM功能,仔细一看,PWM波的频率只有很少几个值可以设;

网友A:
楼主今天写完了PWM脉冲后打算做什么了。我这边有三原色灯,什么时候有空了,学学楼主。我捕获中断的问题最后找到了,当某个捕获通道不使用的时候,溢出中断发生会将SR1中的UIF置位的同时,也置位不使用的捕获/比较通道的中断标志位

楼主:
I2C目前没法完成,至少要二个板子;UART也是这样的,SPI今年我很少用,明年用的时候再研究;
ADC应该很简单的;近期试一下.EEPROM擦,读,写要测试,这个要用的;这个PWM只是单路的,以后我要试6个通道的PWM,试着控制电机;今天在想这事,如果STM8的抗干扰能力有限,这个测试就没有必要了;

STM8S能用就够了,下一步有可能去试试STM32的片子;

网友C:
多写总结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D:
LZ精神可嘉,总结写的还是有点乱,需要再整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新手,还是看不太懂,,我有一块M32开发板是STM32F103ZE的

STM32远比STM8要复杂;处处要小心,什么字的对齐,什么大端小端的;而且中断部分还夹杂着一大堆的汇编;

楼主:
今天的主要任务很简单;操作EEPROM;
第一次接触,一时摸不清楚;有一大堆的疑问;
如:开锁解锁,状态查询甚至中断就不提了;疑问:
1)如果是字节编程:是直接写到目标地址?如果目标地址的数据非空会怎么样?(自动擦除或写入失败)
2)如果是字编程,还是直接写数据?连续写4个字节的数据?和1)有什么不同?
   会不会有专用的缓冲区(寄存器);如系统专用的32位寄存器X;把数据写到X,然后再完成写操作;
3)如果是块编程;情况又会怎么样?
第二次写操作,是否要重新解锁?
相关的部分还有选项字节(这个暂不细究).

如果指定目标区域的首地址,再指定数据源的首址(有的是编号),再指定数据的长度;提交给系统,让系统自动处理就好了;
有的ARM里就是这样处理的;调用固件库函数;你提供参数,它完成任务;

楼主:
字节和字编程,看了一些例程,就是最直接的写入即可;
设编程时间;
解锁;

设编程模式(为字编程);//字节编程时忽略此项;
直接写数据;
查询写操作结束的标志;
结束;

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楼主:
测试STM8S105,往EEPROM写数据块;非常失败;
一开始没有成功;是因为照抄的例程可能有错误;函数的返回指令例程中说是0x81;但我对照手册查来查去,应该是0x87;
改成0x87后,写EEPROM的任务完成了,也的确写进去了;但程序从RAM里退出来就费劲了,估计是迷路;

楼主:
查了一下过往的贴子,能顺利操作EEPROM块写入的不多;只要触发了块写入操作;随便你怎么查标志,甚至不查标志;CPU的操控大权可能永远和你无关了;这个时候只有看门狗能帮你;
所以,在正式操作前,最好主动点把相关的外部设备(MPU以外的)关掉;然后静等死机后的复位;
神奇的EEPROM;:@

楼主:
阶段性的结论:
测试STM8S105,往EEPROM写数据块;非常失败;原因不详,明天再试一试,不行就先搁置,以后有时间再测试;
注:可以正确顺利地进行块写入操作,但写完了呢?——系统失控了.
不完全是因为测试查询标志位导致死机;还有其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STM8S105,往EEPROM写数据块;非常失败;
一开始没有成功;是因为照抄的例程可能有错误;函数的返回指令例程 ...

IRET:0x80   中断服务程序返回
RET:0x81    普通的返回;不远处就近返回.
RETF:0x87  返回,但范围更远些;

后二者有可能和编译器的设置有关;

网友E:
LZ很用心啊,难得分享

网友F:
把不会的知识点打下来,的确帮助**。

网友G:
很好,我也在用这个在调东西。

网友H:
楼主威武啊   通宵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