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AX291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锁相放大电路,即两个同频不同相的交流信号相乘,得到一个倍频的交流信号和一个直流分量,然后通过一个低能滤波器滤除交流信号,得到所需的直流分量。前面相乘信号都已实现,但后续的滤波部分总是调试不出来。
我选择的滤波芯片是max291,使用的电路是手册里的双电源供电电路,通过外接电容设置截止频率。当设置截止频率为30hz,输入VPP为10V的信号,随着输入频率的逐渐增大,当其达到28hz时信号开始衰减,当达到60hz时,万用表测量,输出信号只有13mv,之后再增在频率,其输出保持为13mv,但在示波器上观察,细调输出信号波形,发现其全是杂波信号。其图形如下图所示:(CH1为输入信号,CH2为滤波后输出信号)
因为我需要的就是输出后的直流信号,观察是其变化量,且其变化量较小,只有100mv,杂波如此严重,从示波器上根本无法观察到直流的变化情况。而且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在电源线旁加上了去耦电容,但滤波效果基本仍没什么改观。

另外还对手册中另一电路——单电源供电电路进行调试,其结果如下图所示:(设置的截止频率为10KHZ,输入VPP为5.56V,调试发现其从9KHZ信号开始衰减,当达到14K时,万用表测量输出只有5mv,其后随频率增大,输出幅值基本保持在5mv,但示波器细调观察,仍和双电源供电电路一样,很多杂波)
综上可以发现,max291不管是单电源供电电路或是双电源供电电路,在通过截止频率后其信号幅值大幅衰减,基本实现了滤波效果,但在示波器上观察其仍是有很多的杂波,主要是我需要通过示波器来观其滤波后直流的变化,杂波已严重影响了我的观察。
PS:本来是想用示波器观察滤波后的信号频谱分布,我用的示波器是泰克示波器,通过Math中的FFT可以观察其频谱图。但是怎么看其频率啊。有会用示波器这功能的不,求教下!

楼主(2012-12-09):
怎么只有一张图啊。再补发下,这是双电源供电时的,截止频率为30hz时的信号图。

网友:
还是坐等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