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为什么不能将P1口数据送给P0呢?

楼主(2012-12-09):
想用P1口采集AD信号,从P0口输出到数码管显示,程序里做了temp=P1,P0=temp,为什么P0口和P1口的IO点电平不一样呢,从颜色上可以看出来啊,P0一直是高电平,数码管没有显示了啊,用AD采集电位器上的电压,AD输出的8位同时也接到了8个发光二极管上,调节电位器时可以到发光二极管的变化,就是这个P0口不变

网友A:
你是在仿真里不对,还是实际电路不对,再次建议初学者不要仿真学单片机,害自己一辈子。

网友B:
呵呵  搭个这种板子  费不了几块钱的  请MM吃顿饭都比这个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仿真里不对,还是实际电路不对,再次建议初学者不要仿真学单片机,害自己一辈子。 ...

用的是proteus仿真看的不对,板子没用啊。
这么说在板子上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A:
你电路图也不给完,看不出来对不对,我只知道用仿真不对。

网友C:
从不用那p什么的仿真,信不过!都是直接搭板子验证,特别是初学者更不能当那个p什么软件是万能的神,浪费的时间比搭个板子多远了去

玩熟了可以仿仿,有时候还是很方便的,像LCD,里面有很多模型,如果手上没有器件,可以先仿一下的。 新手入门就不建议用这玩意了。

网友D:
读的是IO口电平,可能与寄存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