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块单片机板直接通讯如何做引脚保护?

楼主(2012-12-09):
两个单片机,3.3V工作电压,一个为有电源的板子(A板),另一个为无电源的板子(B板),两板通过一4芯电缆连接,当需要B板工作时就直接将这个电缆插到A板即可,两板间两单片机为串口通讯,无RS232电平驱动IC,是两单片机的对应引脚直接相连,那么如何防止插上B板时烧单片机引脚的可能性?请指点!

网友A:
谁来插拔?工程师还是用户?

网友B:
TTL串口……在两板的收发线上都串1K电阻好了

楼主:
2楼,是用户来插板。
3楼,串1K的电阻,我试了,好像通讯不是很稳定。

网友A:
如果你的产品不属于高可靠性要求的,波特也不是太高,比如57600以下,串33欧姆电阻即可,1k太大了,当然出问题。

如果是高可靠产品,上TVS的ESD保护阵列加电阻。

网友C:
只要不是热插拔,不用做任何处理,而热插拔设计不是简单加几个零件或是做做抗干扰就行的。

网友D:
先插好,再上电。
这才是最靠谱的。

网友E:
双向电平转换芯片,识别是否有器件接插,然后控制方向

网友F: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真想做稳妥些:
4P连接器改成带金属外壳的,保证两板子电气相连时,首先是地先连接好。
另外,靠近IO地方,串33-51欧小电阻,上加二极管到电源,再不放心加TVS。

楼主:
请楼上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