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常初级的问题

楼主(2012-12-09):
学历有限且基础较差,现在工作需要要重新学习,所以下面几个问题都是最初级的,希望高手能比较深入浅出的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1、入户的220V电压既然是有效电压,那么电网上实质传送的是不是0V---220V*1.414区间变化的电压?
2、如果是,为什么万用表从插座上量得的值是恒定的220V*1.414?并且为什么家用灯泡不是由暗到亮渐变,再由亮到暗渐变的循环?
3、共用一个变压器的所有用户之间的电路是不是都是并联的?同一用户家里的所有输出是不是并联的?

网友A:
1是变化的电压。应该是-220V到+220V的。是正弦波
2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所以是恒定的220V*1.414。如果是交流供电的话50HZ(每秒变化50次)的速度很快人眼没办法识别。如果是供电的电压是交流电转换成的直流的话就是一直亮着。
3都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变化的电压。应该是-220V到+220V的。是正弦波
2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所以是恒定的220V*1.414。如果是交 ...

很感谢对菜鸟的回答啊,我想再确认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峰值是220v,有效值是220v*1.414了,是不是?因为baidu好多说220v是有效值。

网友B:
**中的单相交流电峰值是311,有效值是311*0.707=220,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对菜鸟的回答啊,我想再确认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峰值是220v,有效值是220v*1.414了,是不是?因为 ...

不好意思。我起先说错了。交流电的220V是有效值不是峰值。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试应该是220V。具体的我没测过。交流电峰值是220v*1.414。

楼主:
谢谢两位,我之前在公司测过,记得是311v,明天我再测测确认下。

网友C:
我个人建议你可以拿个示波器看看结果,你就知道什么是现实,把你的答案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我之前在公司测过,记得是311v,明天我再测测确认下。

你记错了,万用表测得都是有效值,即220V

网友E:
家庭用电取的是单相电,另外一跟是零线,单相对零线的电压是220v,交流。零线不等同于地线,和地有电阻(根据电力系统的差别而定)。
电网输送的三相交流电,只有三根线,相互之间电压为380,角度差120,经过降压变压器后出四根线,多出来的一根就是零线。(这就是最常用的△-Y型接法)。

网友F:
A1:是
A2:万用表测试的是有效值,内部有积分环节,即使是测真值的设备也得看现实方式,交流市电的变化率是每秒50个周期,只有用示波器才能看到每个时刻的电压。至于灯泡不会随着电压的变化而改变亮度那是因为灯泡靠发热来发光,灯丝的温度不会突变,温度最终稳定在平均值上,所以亮度不变。而日光灯等冷光源(注意,白炽灯是靠发热来发光的,属于热光源)则是闪烁的,每秒闪烁100次(对于50Hz的电网),人的视觉有残留效应,所以人眼感觉不到。有的冷光源工作在高频交流下(就是2楼所及“供电的电压是交流电转换成的直流”的那种,包括节能灯等,它们是通过直流供电的高频振荡器驱动的),这类冷光源因为闪烁的频率更高,人眼自然更加感觉不到,而且荧光粉本身因为余辉时间的缘故也有一定积分效应,更加削弱了闪烁,2楼对此的解答是不对的。
A3:同一电力变压器下所有的同相负载都是并联的,电力变压器都是三相的,普通住宅和办公、商业用电则是单相的,负载接在其中的一相上,家里的所有用电器自然也都是并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对菜鸟的回答啊,我想再确认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峰值是220v,有效值是220v*1.414了,是不是?因为 ...

220V是有效值,峰值是220×1.414,除非特别说明,对于交流电一般都称有效值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很高兴,我想我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建议你可以拿个示波器看看结果,你就知道什么是现实,把你的答案都可以解决的 ...

提醒LZ一下,不要用普通的示波器直接看交流电,会短路跳闸的。可以用隔离示波器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提醒LZ一下,不要用普通的示波器直接看交流电,会短路跳闸的。可以用隔离示波器看 ...

这个可不一定,为什么,不妨想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