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如何在TIAN里如何加入新的Pspice?

楼主(2012-12-09):
如何在TIAN里如何加入新的Pspice?

网友A:
你是说在TI网上下了VCA810的Pspice模型,怎样加到TINA里?

网友B:
VCA810的SPICE模型,会因为创建时候使用的版本问题,无法导入TINA。

网友B:
可以找找已经导入好的VCA810和参考电路。

楼主:
嗯,好,多谢大家啦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可以试着找找该版本的SPICE模型,进行导入,可能这样的模型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