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楼主(2012-12-09):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网友A: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很复杂,不知道你问哪一种。

网友B:
烧写当然就是芯片中植入程序,用程序来指导它工作了,烧写完了,它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了,上电工作(开发者预想的那样)。

网友B:
仿真则不同,仿真分为替代式和侵入式。

网友C:
替代式仿真完全替代芯片工作,它能模拟出芯片的时序,电路板上不需要有芯片。

网友A: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应该叫做芯片模拟器。

网友D:
侵入式仿真器比如说JTAG,侵入式仿真的特点和替代式仿真刚好相反

网友E:
“仿真器”只起控制仿真过程的作用,时序都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网友D:
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才是真正的仿真器。从硬件角度讲,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逻辑的芯片,就必须有仿真器(简易的JTAG调试器或JTAG仿真器)

网友D:
而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固件的芯片,则不需要仿真器

网友F:
通过串口,网口即可!侵入式仿真器在线运行时(运行程序),

网友A:
嗯,就好像时刻“看”着芯片工作一样,能够很大程度上掌握芯片的各种工作状态

网友F:
如寄存器状态、输入输出状态等

网友G:
对,便于调试以达到用户需要的结果。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仿真就是放到RAM里执行,用啥到电脑上拿啥,掉电就木了

网友H:
烧写就是下到存储器里,板子在自己的资源里取东西。

网友I:
分类别啊,仿真与烧写并不冲突,有的仿真,必须烧写,有的则不需要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大家

网友J:
领教了啊,大家解释的太深了啊。

网友K:
仿真就是使用上位机,而烧写运行就是只是处理器以及外围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L:
烧写运行就是看最终结果。
而仿真可以看到每一步远行的结果。仿真还可以软件仿真,纯理想状态的仿真,结果只于程序相关。

网友M:
仿真包括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

网友N:
硬件仿真:是先把软件(.hex)通过仿真工具下载到IC里(所以,仿真器能下载程序),再通过仿真工具控制复位,然后我们可以设置断点,单步等操作,与此同时,硬件能实时再现软件对IC的控制!  软件另说    笙泉单片机 支持硬件仿真,需要的可以看下!

网友O:
一个是ram,一个是fla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