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装电子油门踏板时遇到的电压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2-12-09):
想改装自己的油门踏板 我的油门踏板是接受的0.5v的电压  想用的油门踏板则是0.35v的   本人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 在网上遇到一位朋友说是可以测原车单个回路的电阻测,然后在加电阻,降电压,或者可以加三极管,让输入变成0.5v,输出0.35v,请问各位专业人士给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装油门线路,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改 ,请各位老师指教,下面附图

楼主:
我的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太业余了

网友A:
你连最基本的电路知识都不会,你还是别去改了。毕竟这是生命攸关的事件。

网友B:
你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改,没有经过实际验证,反复测试,不能乱搞,再简单的东西跟人命联系在一起都不在简单。

网友C:
前两天刚刚有个杭州到上海狂飙的.......

网友D:
改装车听起来刺激,但如果没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是要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