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打开verilog工程无法显示源文件问题

楼主(2012-12-09):
打开工程后,双击工程管理区的源文件,在源文件编辑区不显示源文件,只显示一个类似于对话框的最下面的滚动条部分,
而且这个还像一个逃逸按扭似的,你用鼠标根本点击不到它,你在它上面一点击,它就到别的地方了。如下图所示:怎么办?

楼主:
呼唤高手

网友A:
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重新装一下软件吧,可能没有装好

网友C:
主题不对,重新设置下windows主题即可。

网友C:
到底行没行

网友D:
猴哥很着急呀!

网友B:
楼主跑到哪里去了?猴哥在呼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