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 Box 虚拟xp系统,XDS510仿真器的驱动识别问题。

楼主(2012-12-09):
Virtual Box 虚拟xp系统后,成功安装XDS510仿真器的驱动,但是在USB里面配置仿真器的驱动后xp 就异常退出了....到底是神马问题啊,都重装好几次了,还是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Windows 7 x64 为什么不能识别仿真器驱动?不兼容么?32位的还可以识别的....
好像本版没有问这类问题的........

网友A:
XDS510没有64位的驱动,当然就不能在windows 7 64位下使用了。
另外大部分仿真器需要需要在实体系统下使用,而不能在虚拟机里面使用。

网友B:
用 Virtual Box 虚拟xp系统跑开发系统, 真的好辛苦.
不如装双启动吧, 装个真实的 XP 系统, 就该没有问题了